功率放大

楼主(2004-04-06):
请教:0-10V  DC   最大电流5mA来给负载供电,可是负载需要1A的容量。请教如何做个电路?

网友A:
方法很多,最简单的是采用晶体管直接触发驱动,讲究一点的是在晶体管前面再加一级运放,这样可以对输出进行0-10V的限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