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06):
我最近在学习编辑FXON的过程 当中,有一个问题要向大家请教就是一个程序有十步我们给它分做S21到S31 这十步程序中每一步都有时间设置,现在这个程序要循环三次才能完成一道 工序。在这三次循环当中,每次时间设置是不同的例如在S21中的时间为T04K这是第一次启动的时间,在第二次循环中T0 的参数应设置为6K同理,第三次也不一样,请问大家 这种程序 应该怎样编制?[qt=500,350]请输入[/qt]

网友A:
用D作T的时间,每次循环MOV指定的时间值到相应的D中即可

网友B:
喂楼上的:好象不可以的吧.在FX系列中的时间是不可以改的除非是A系列在软件里设置.

网友C:
用间接寻址,和2楼的朋友说的差不多。我以前用过,现在手头没有FX,试过才能肯定。

网友D:
2楼的方法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E:
用过FX2N,定时器的时间设定值是可以间接指定的。

网友F:
间接指定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