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07):
一台西门子矢量变频器在控制过程中,当速度小于40RPM,电机运行平稳,电流变化稳定.但是,大于40RPM后,电机有咔哒声,电流快速升高至极限,报过流警F011.脱开负载,检查电机电气参数正常,运转灵活.在无负载情况下,问题依旧.可是,再加载后,问题又消失了.请熟知的朋友指点一二.

网友A:
做优化了没??

网友B:
可能是参数的关系!
同时检查一下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否比变频器大!

网友C:
2楼说的有理!西门子控制器,无论交流产品还是直流产品,都有自识别、自学习功能,使用前应认真做好电机自识别,参数自动设置。运行起来就不会发生上述问题了。

楼主:
已做过优化,该设备已正常运行2年了

网友C:
系统手干扰了,从新工厂化,再“启动”一遍参数化设置与电机识别。

网友D:
典型的堵转表现,电机在脱开电流降下来后,又会自己起来的?

楼主:
用示波器检查输出波形,发现畸变很大,更换输入部分的滤波器,波形有了很大的改善.是否谐波分量造成的?还在继续观察,有新情况随时通报.

网友E:
有可能,谐波好像容易使交流电机产生脉动转矩。

网友F:
检查电线,是否有接触不良?

网友G(2011-08-19):
现在我们工厂也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已经用了两年的矢量控制器,突然出现这个问题,现在也怀疑是电机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