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蝶阀的问题?

楼主(2004-04-07):
请问电动蝶阀有没有可以控制其开度的呢?也就是说开度在0%~100%之间可以控制其开度,比如控制其开度为25%、50%、75%等等。谢谢!

网友A:
不能吧,也没见过这样的列子。

网友B:
有,一种是用气动碟阀,一种是电动阀。如果阀门需要的力大,用气动的。都是用4-20MA的电流信号控制!

网友C:
有阿,这种阀门在水处理行业很常用的.
有气动的,也有电动的.
控制和反馈都是4~20mA的信号, 根据不同场合,可以选择不同的控制曲线.

网友D(2004-07-08):
有啊,我也用过,是气动的,控制信号4-20mA

网友E:
想没想过用PID控制来调节阀门的开度?我想是可以的.

网友F:
就我所知蝶阀对通过流体的调节能力较差,所以我想知道楼主控制阀门开度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特此请教。

网友G:
电动碟阀可以接收4-20mA电流信号控制其开度,其实就是在普通开关电动阀的基础上加一个调节模块,即可接收4-20mA电流信号,又可将阀门开度以4-20mA反馈回去,不过电动碟阀的开关的速度比较慢,从全开到全关一般都在15秒以上。

网友H(2004-08-17):
请去硕华网站看看,有可以变速电动碟阀http://www.tjshuohu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