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301如何与电脑联接?

楼主(2004-04-07):
请教一菜鸟问题,GP2301-sc41如何与电脑联接(用来下载画面)?
能否直接用导线联电脑串口吗?请诸位指教!!感谢感谢!!

网友A:
使用DIGITAL的專用傳輸線即可

网友B(2004-05-08):
请问哪位能提供pro-face专用传输线

网友C:
昨天在广州天任买了一根电缆,才一百元。试过,用也没问题。

楼主:
再次感谢卢老师!!请多指教!!!

网友D:
电缆型号为GPW-CB02!

网友E:
可以提供接口电路吗?我想自已作!

网友A:
這條線自己沒辦法做,因為裡面有一個轉換電路板,依照前面網有的建議,你可以跟代理商或經銷商問看看,100人民幣真的是太便宜了,這個價格在台灣您絕對買不到 ^_^

网友F(2004-09-22):
这根电缆并不是不能做,我手上有一根GP430-CU02-M的传输电缆(老产品),拆

开后研究了一下,好象是RS232-RS485的转换电路。只可惜是双面印刷板且元件

太密,不好测绘,再者本人不知道TOOL口MINI8的各个引脚的定义。若哪位能够

告之引脚的定义,就能够自己设计出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