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的PLC怎么样?

楼主(2004-04-07):
近期要做一个设备,有人建议我用永宏的PLC,各位工友有没有用过永宏的请介绍一下!质量如何?多谢!

网友A:
不怎么样,我们厂里有几台机器上就用了.

网友B:
不錯哩!會三菱永宏一定會用.OPC與通訊內建在編輯程式裡.

网友C:
还是用三菱好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三菱好一些!
同意!
說說理由哩!!

网友E(2004-05-20):
我认为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永宏的在价格方面有优势呀。

网友C:
永宏在价格上可能比三菱同点数的要便宜一些!编程方法与三菱也差不多!
但永宏毕竟在大陆卖的不是很多,用的人也少!
用三菱的话大家遇到问题与同行交流起来容易些!

网友F(2013-10-15):
永宏plc据说是台湾第一品牌,在台湾与西门子平方天下。专注于小型plc市场,产品五年质保,精准的定位控制,通讯扩展有很方便,提供最高920KHZ频率的脉冲输出,性价比在同类产品中应该算是最高的。

网友G(2014-12-06):
跟三菱的编程软件比,感觉不好上手!

网友H:
还是三菱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