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07):
利用一个点实现两台PLC(可为不同型号)之间的数据通信.想知道此通信方法吗?

网友A:
能和变频器进行不同的型号进行通讯吗?能否粘上来让兄弟们学习一下!

网友B(2004-05-07):
真的可以吗?

网友C:
楼上这位兄台,话不能这样说。我就不知道怎么搞!
楼主教 教我。

网友D:
OMRON PLC 可使用PMCR指令搭配CX-PROTOCOL來編輯通訊協定,號稱除PROFIBUS以外皆可通訊.
實際使用案例非常多.

网友E:
你用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F:
用2port人機介面也可以,或是使用gateway也能做得到

楼主(2004-06-06):
关键在于时序与脉冲。

网友G(2004-11-18):
引用 楼主:
利用一个点实现两台PLC(可为不同型号)之间的数据通信.想知道此通信方法吗?
知道的人怕都不会说,好象也没什么必要

网友H:
还是没懂

网友I:
请说一说吧?

网友I:
使用1ms定时器来同步,不知可不可以?
PMCR 在cpt内未找到,不知能否告知什么系列

网友J:
pmcr为协议宏

网友K:
谁有 FX-TRN-BEG-C 小的跪求!!!!

网友L:
XXX! 明白 了!
是用 高速 I/O 点,像 串行 口 一样.
缺 了 点吧 !
有 人敢这么 用吗?
是 单工 的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