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08):
我有一块CP5511卡,由于没有使用过这个东西不知道怎么驱动。插在电脑上没有任何反应,怎么判断这个卡的好坏,我电脑系统是XP

网友A:
系统有没找到该硬件。可到设备管理器里面看有没找到。
如找到了还需安装CP5611的驱动程序,该程序很小。我就有。

网友B:
simatec net 的安装盘里有它的驱动程序。

网友C:
wjmdtt你好,能传给我吗?谢谢!!ziqao@tom.com

楼主:
系统没有找到该硬件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