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08):
请问:
    omron  E3JK-5DM1 光电传感器怎么接线啊?它一共有5条线,棕、蓝一组,标有12 to 24 vdc字样;白、黑、灰一组,标有3A 250VAC 字样。请问应该怎样接到omron的PLC上?哪些接电源,哪条线接到PLC的输入端子上?谢谢。

网友A:
你有最小二乘法程序?

网友B:
从参数看E3JK-5DM1可以这样接线:棕色----DC24V正极,蓝色----DC24V负极
其信号输出应是继电器输出型,灰色可能是公共端(COM),黑色及白色为常开、常闭触点,可以用万用表来测出。

楼主:
我想让它的输出不直接接继电器,打算接到PLC的输入端口,当作输入信号加以判断后再送出控制信号给继电器,请问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就应该换个型号的光电开关了?

网友C:
可以直接接入PLC使用的,这个开关输出的电流是200mA

楼主:
谢谢这么多好心人的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D:
TO:
可能是剩下三条线,有一条是功能线,
例如:灰是NPN,黑是PNP,白是功能线,
那么只接灰就是NPN,
我用过SICK的,具体还要看开关上的说明书.

楼主:
呜呜呜我晕了,除了电源线剩下三根线,我也知道是常开和常闭,可是怎么接啊?
把公共端接到PLC的输入端口上么?那么如果我要接常开,那么常开那根线往哪里接啊?
我用的是反射的光电。

我是不是很愚蠢啊?

网友E:
其实你需要的接法,你自己试一试最清楚啦。因为都是低压的,就是接错了只要不是长时间的话都不会造成故障的。尝试一下安装自己思路去接线,然后使得感应器ON或OFF,看看PLC有没有输入。我想通过自己的实践,你会认识更深...

楼主:
我按着大家的指示试了一下,结果是反射的光电开始的时候有输出,但是输出是16伏电压,没有达到25伏。因此,我又调了一下它上面那个可以转动的小钮,结果更不好使了,现在晃它的时候只有小红灯有变化,根本没有输出了,真是郁闷死了!!!
对射光电就更惨了,它的灯一直亮着,怎么晃都没有反应,也没有输出。
望各位大侠能告之我原因,谢谢。
我用的对射光电型号是E3JK-5DM1 和 E3JK-5L

楼主:
光电坏了,晕倒中......

网友F:
不至于就坏了。小钮应该是灵敏度。开关量,达到阀值电平可用就行。

网友G:
应该不会坏,低压不会很快的烧坏。只是你接线的问题。

网友H:
同学楼上的说法自已动比较好一点呀,接上电源一试看看你是要A,接点还是B接点,三根线通常是一个公共端加一个A接点和B接点

网友I:
光电开关的有效距离是?米的,发射段有个电位器是灵敏度调节,可以把两个的距离放近些来调整,

网友A(2004-05-09):
哪位师傅能帮我做一个十倍电压放大器?
多谢!

网友J:
光电开关的距离你要注意的,它的可调范围很小,前几天我们公司的一个水罐不能自动补水,后来检查发现是工人不小心碰到了光电开关,使它与被测水桶的距离过近,长期触发,程序总是收到反射信号。所以你不光要试着接线,在接了一组线后要适当的调节光电开关的距离。
另:灰色应该是公共端,你用表试一下,黑白两根线的任一根,无论是常开还是常闭,在开关动作后总有输出,只不过是由通变断或由断变通而已。

网友K:
连这都不会接??暈!!!!!!!!
不断的研究,不断的开拓,创造中国品牌传感器

网友K:
晕!
不断的研究,不断的开拓,创造中国品牌传感器

网友L(2004-10-15):
e3jk-5dm1/e3jk-5l 这种光电开关距离是几米的呀?实物型号是e3jk-5dm1/e3jk-5l ,包装盒上标注的型号是e3jk-5m1,后面又有个 2m。
网上查不到5dm1的(omron上也没有)
那位大侠知道,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M:
一般是接受距离是3米的。后面那2M是引线两米我们厂里是忆龙的光电开关,COM蓝线。宗色+24V  黑色NPN输出,,

网友N(2004-11-19):
你的PLC是继电器还是晶体管的呀!你的型号只能用于继电器的呀!

网友O(2005-03-11):
楼上的兄弟看看图就明白了!

网友O:
对射式E3JK-5M1监测距离到五米,
继电器输出,
投/受光器之间指向角3~20度,
对射式的最好保持一条直线。
我给你发电子文件,留下电子信箱

网友P(2005-04-21):
欧姆龙这种型号的光电传感器是继电器输出型的,有五根线的是受光器,其中棕色和兰色的两根线接24V直流电源,供受光器内部电路和继电器线圈用电;剩余的三根线是继电器的输入输出线其中白色线是公共线(输入),黑线是常开触点输出,灰线是常闭触点输出。使用中白线接信号源或电源(最高电压可接240V交流电,当然接低一点的也行),黑线或灰线接负载,至于用常开还是用常闭触点,就看你的需要了。楼主在试接时,将射/受光器按要求接好线,射光孔对准受光孔,距离在五米内就行,可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就行了。

网友Q(2005-09-02):
E3JK-5D1传感器功能上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

网友R(2006-03-22):
大家好,
我想请问一下,光电编码器接PLC是不是:A是显示计数器的结果,B显示方向,Z是显示零位,那个Z有什么用,编程时怎样能举例吗,要是编码器是NPN的话,那A的结果是一个怎样的数,就是得到的脉冲数吗,

网友S(2007-10-08):
光电传感器的接线方式和接近传感器的接线差不多,如有兴趣大家可以交流交流。
本人电话:13520031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