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输出

楼主(2004-04-08):
现需一0~5V的模拟量,曲线可自由调整,何种PLC最方便,如何用

网友A:
PLC模拟输出一般都是0~10V或4~20mA!

网友B:
模拟量4-20mA或1-10V可以直接使用模拟量模块,自我感觉用三菱的PLC比较方便。

网友C:
那么200mA能直接接到PLC的输入端口上么?

还有,什么叫做继电器输出呢?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需一0~5V的模拟量,曲线可自由调整,何种PLC最方便,如何用

用泓格IPC..7017還是7024^^...忘啦!!

网友A:
200mA直接接到PLC的输入端口,那PLC肯定要完蛋了;最大一般不能超过40mA!
继电器输出就是PLC的数字输出量为继电器输出,可接交流和直流电源;
其它输出型式还有晶体管,只能接直流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200mA直接接到PLC的输入端口,那PLC肯定要完蛋了;最大一般不能超过40mA!
继电器输出就是PLC的数字输出量为继电器输出,可接交流和直流电源;
其它输出型式还有晶体管,只能接直流电源!

不一定,继电器输出型,纯电阻负载最大2A/点。还有晶闸管型的,是交流的无触点。

网友A:
是200mA直接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端口!(标准0~10V或4~20mA)
那PLC不完蛋才怪!

网友F(2007-02-25):
PLC的继电器输出,就是输出一个继电器的吸合信号,使输出的端口连接的继电器吸合。

网友G:
中间的IO转换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H:
AD4401怎连三菱模拟量PLC

网友I:
不知道这样用可以不:就是用0-10V输出的PLC,用软件把输出范围限制为0-5V,不知道这样行不
我觉得好象没什么难度

网友H:
飞猫大侠---高手......佩服

网友I:
TO: zhang771986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您要是知道可以告诉一下我,我没这么用过,不对的地方请您指导!
为谢!

网友J(2007-04-09):
现在不是嵌入式的比较火的啊!!!我想问问从哪个方面学比较容易点

网友K:
最好有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