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08):
厂家来推销仪表,常会说到他们的表的“量程比”是多大多大。 我想问一下,量程比的概念是什么? 一个0-40Mpa的差压变送器,它的量程比是100:1,这意味着什么呢?

网友A:
对于一个传感器来说,在保证其精度的情况下,其量程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调整的。可以调整的最大范围和最小范围之比既为量程比或叫可调比。

网友B(2006-02-05):
量程比是最大测量范围和最小测量范围之比。量程比大,调整的余地就大,可在工艺条件改变时,便于更改变送器的测量范围,而不需要更换仪表,也可以减少库存备表数量,便于管理和防止资金积压,所以变送器的量程比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技术指标。
但是我们选择仪表时,并不是量程比越大仪表的性能就越好,这里还有一个使用量程的概念。例如一个测量范围为0~250kpa的压力变送器,当我们实际测量的压力为60kpa时,我们选择的量程应为0~100kpa,这个量程就是使用量程。如果这个压力变送器的量程比是10:1的话,意味着我们在保证这个压力变送器精度(例如:0.055%)的情况下,能够选择的最小使用量程为0~25kpa,使用量程小于这个量程,则仪表的精度会下降,而不能达到0.055%;而使用量程在0~25kpa和0~250kpa之间的话,仪表的精度都能够保证。所以使用量程和最大量程不能相差太大,否则仪表精度会下降。

网友C:
说的很对

网友D:
谢谢4楼的同志,这个问题我以前也搞不明白,但是现在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E:
受益匪浅阿

网友F(2006-03-21):
还是没有搞的太懂...0.055%与0~25kpa之间是怎么换算过来的呢

网友G:
5楼的同志讲的很清楚了。感谢5楼的同志给大家上了一课,顶!复制:量程比是最大测量范围和最小测量范围之比。量程比大,调整的余地就大,可在工艺条件改变时,便于更改变送器的测量范围,而不需要更换仪表,也可以减少库存备表数量,便于管理和防止资金积压,所以变送器的量程比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技术指标。
但是我们选择仪表时,并不是量程比越大仪表的性能就越好,这里还有一个使用量程的概念。例如一个测量范围为0~250kpa的压力变送器,当我们实际测量的压力为60kpa时,我们选择的量程应为0~100kpa,这个量程就是使用量程。如果这个压力变送器的量程比是10:1的话,意味着我们在保证这个压力变送器精度(例如:0.055%)的情况下,能够选择的最小使用量程为0~25kpa,使用量程小于这个量程,则仪表的精度会下降,而不能达到0.055%;而使用量程在0~25kpa和0~250kpa之间的话,仪表的精度都能够保证。所以使用量程和最大量程不能相差太大,否则仪表精度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