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09):
现在工程中用到大量电磁阀,要做电磁阀箱
现在还有几个电磁阀的概念没有搞清楚,请大家帮帮忙(这次用的是SMC的电磁阀),谢谢先
1、一个电磁阀箱里面放大概10个电磁阀,既有两位五通也有两位三通的,这时电磁阀箱里需要配些什么东西?
2、电磁阀的接管口径,比如M3*0.5,Rc(PT)1/8是什么意思?
3、配线管为10mm的不锈钢管,快插接头怎么选择?和第二条中的接口管径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2006-05-05):
接线端子排,防爆葛兰
至于接头需看你的电磁阀的接口规格而定,选用swagelok的产品就行。它的规格很齐全。随意配。方便快捷。

网友B(2007-09-20):
1、一个电磁阀箱里面放大概10个电磁阀,既有两位五通也有两位三通的,这时电磁阀箱里需要配些什么东西?
答:刚才你说的电磁阀安装在电磁阀箱里我不是很明白。但是我们小金井都是通过汇流板连接的,安装跟使用特别方便,一个汇流板可以安装不同型号的电磁阀。无需要电磁阀箱。
2、电磁阀的接管口径,比如M3*0.5,Rc(PT)1/8是什么意思?
答:M3*0.5中的  3指公称直径, 0.5指螺距(导程); Rc(PT)1/8  中的 1/8是指连接口径
3、配线管为10mm的不锈钢管,快插接头怎么选择?和第二条中的接口管径有什么关系吗?
答:10mm是不是指配线管的直径啊,Rc(PT)1/8  就是针对你那边的直径进行配置的呀。如果配线管的直径是10MM,那么配管连接口径应该选1/8 。
比如 说,如果配线管的直径是13MM,那么配管连接口径应该选2/8 。

我上海小金井就是生产与销售汽缸电磁阀的,是世界品牌的气动产品。我也是刚刚进入小金井公司的,什么也不懂,今天就是在想弄懂这个罗纹尺寸,刚好在网上碰到你,呵呵。希望有缘能够跟你们公司合作。我姓李,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用邮件方式跟我沟通,我的邮件地址是  lijf@koganei-chn-com     我们公司的网址是http://www.koganei.co.jp你可以看看的。

网友C(2008-11-26):
10mm是不是指配线管的直径啊,Rc(PT)1/8  就是针对你那边的直径进行配置的呀。如果配线管的直径是10MM,那么配管连接口径应该选1/8 。
请教以下这是怎么得到的啊,是厂家有个表格还是怎么知道1/8和10MM对应,2/8和13MM对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