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09):
刚开始学习PLC,请教一下:
PLC可否代替单片机的高频脉冲,用于控制使用步进电动机的数控工作台

网友A:
完全可以,如果X-Y不需要插补控制,使用FX1N系列的两个高速输出口(可达100KHZ)驱动步进马达驱动器就可,如果需要插补,则选用FX2N系列加一块双轴伺服模块FX2N-20GM就可以了。

网友B:
三菱PLC晶体管输出型的可以,两轴可同时输出最大为100KHz的高速脉冲!
但如果进行线性插补及圆形插补的控制,则需配置FX2N-20GM定位控制器!最大可输出200KHz的高速脉冲!

网友C:
一楼的朋友,我们公司现在有一款专用控制器,只有香烟盒大小,但是功能强大呦!既可以同时控制两轴,还带圆弧和直线插补。详情请致电021-64325458、59、60转822  。我们有详细的资料奉上。

网友D:
楼上的朋友,我想要你的资料,可以发一份给我吗?
8289490@zsnet.com

楼主:
4楼的朋友,你说的专用控制器竟然只有香烟盒大小 ,不是说笑的吧!
有关资料可以发我一份参考一下吗?
E-MAIL    lixinhe@126.com

楼主:
多谢2,3楼朋友的指点,我们要设计的是实验型的X-Y数控工作台,
说得是实验型,当然他的加工范围才X_300mm,Y_250mm,左右
其中,X向和Y向伺服运动控制要求具有:
刀补,速度处理,插补,位置控制,
还需要进行自动回转刀架控制,面板管理,
看来是需要FX2N系列,方能胜任了。

网友E(2004-11-11):
[分享]发点资料

网友F:
俺也感觉
4楼的朋友,在说笑!

网友G:
我刚设计了一个x-y轴步进电机控制一直喷枪的喷源.用一只plc的x0,x1口控制,很方便.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一楼的朋友,我们公司现在有一款专用控制器,只有香烟盒大小,但是功能强大呦!既可以同时控制两轴,还带圆弧和直线插补。详情请致电021-64325458、59、60转822  。我们有详细的资料奉上。

给点资料好吗?luzj@163.com.

网友I(2006-08-11):
fx1s的可以

网友I:
计划毒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