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TTY 电缆求助?

楼主(2004-04-09):
请问PC/TTY电缆不能连接,谁遇到过,如何修复电缆,估计是那里损坏?

网友A:
说清楚点,老兄

楼主:
PC/TTY电缆无法和STEP5 CPU连接,无法通讯(CPU和接口正常)

网友B:
网上好象有自己制作电缆的图.

网友C:
那就是软件,接口设置或通讯电缆不正常.

楼主:
pc/tty电缆已修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