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09):
请教在VB60下怎样编并口的控制程序?

              谢谢!!!

网友A:
用open.....output... as #1,具体写法见相应参考书

楼主:
参考书那里有下载?我找不到。

楼主:
能否放上链接,我在软件下载区没有找到VBDEMO.RAR。

网友B:
可以去下载一个免费的vbio.dll,即可。

网友A:
dim Textstring as string
textstring="www"
open "LPT1:" FOR OUTPUT AS #1
Print #1 ,textstring
close #1
哎,要说这么具体吗?

网友C(2004-11-30):
不用API也可以?如果另一头接的不是打印机而是别的设备也能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另一头接的不是打印机而是别的设备也能行吗?
可以,可以用来做简单的输入输出。

网友E(2008-07-18):
请问大家一个不成熟的问题,我做一个让步进电机根据我输入的值移动,到输入的值时停止,该如何实现啦,见笑了,初学的。谢谢最好不要用单片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