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10):
大家好,前几天工作中遇见一件很奇怪的事。我用的三菱FXON-60MR的编程器,在关机后,
在开机机器从断电那里继续动化。可我编程时并没有用掉电保持继电器和掉电保持状态。
这台机器一前很正常的,只是最近才出现的。
不过后来我在程序的第一句前,加了一下指令后正常:
LD   M8002
ZRST  M*,M*
ZRST  S*,S*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用的是德国西门子plc

网友B:
可能附近有较大磁场性设备或者地线连接有问题,并不能使某些功能在断电时停止,然后你增加M8002之后进行加载脉冲检测以及复位功能当然可以正常工作啦

网友C:
楼主能不能说说机器周围有什么样的设备?

网友D:
这种情况真的很少见!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看了一下,附近有一台碰焊机,但相距有70至80厘米。
而且机器的电箱外有铁皮包着,这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机器在断电后我用万用表量过,没有电压的。在说PLC有很好的抗干扰能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