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10):
请问各位高手:
  最近做毕业设计,老师要求我们用S7-200的自由口与vb通讯,首先我通过PPI协议将设置串口初始化程序下载到PLC,然后让PLC执行我下载的程序,后来发现我的PC再也连不上PLC了,想通过STEP MicroWin32软件来修改PLC中的程序,可是通讯出了问题,程序根本都无法下载,我现在无法干预PLC,而且S7-200没有硬件清除程序的开关,软件也清除不了,非常着急,急盼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仅仅是将MPI口设置成自由口而不能通讯,则在CPU处理STOP状态时就会自动改回来,不会影响通讯.
你的问题应该不是设置自由口的问题.可能你的PLC程序的系统块中将PLC的通讯速率设置成与原来的值不一样了,查看系统块中通讯速率的设置,然后把软件和通讯电缆设置成与系统块中的速率一致试试.
如果还不行的话,在200软件的安装程序目录中有一个wipeout.exe程序,按照它的提示操作可以把PLC恢复成出厂设置

楼主:
谢谢dzfa,我检查过两边通讯速率都是9600,下载的程序也是从西门子网站找得关于自由口的程序,一点都没有更改,其中有一句初始化串口的主要指令位: MOVB   9, SMB30,我想这天指令已经做了歘口初始化了吧,对吗?
另外那个程序我看得也不是很懂,不知道我怎样能讲该程序传上来让您帮我看看?

网友A:
MOVB   9, SMB30指令在STOP状态是不会对通讯口产生影响的.你可以把通讯速率改成19200试试.
或者使用wipeout.exe程序将PLC恢复成出厂设置

楼主:
谢谢dzfa朋友的帮助,现在我用VB与PLC(S7-224)通过自由口已经通讯上了,但是当VB与PLC通讯时,
S7 MicroWIN32软件本身又没有办法与PLC通讯,由于S7-224只有一个PORT,所以只好不停的拨动开关,当要下载程序时将开关打到STOP,当通讯时将开关打到RUN,我这个方法和步骤对吗?谢谢回答

网友A:
使用自由口方式时,是不能编程软件通讯的,只能转到STOP状态.所以你只能不停的拨开关了.或者换一个226就省事多了.

楼主:
谢谢你,看来我的第一步还是走对了,以后遇到问题向你请教,作为学生,我还是第一次做呢,感觉有的成功感,当然这当中离不开你的帮助,谢谢

网友B:
用通讯的方法改变PLC的通讯设置,不用反复拨动开关。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说具体一点吗?谢谢

网友B:
比如,在监控画面有一停止按钮,按下后PC往PLC发一“STOP”字符,PLC接收到该字符后,判断,取上升延,MOVB 0 SMB30,这样不就换为PPI/从站方式了吗?下载完程序,运行,在监控画面搞一个启动按钮,用PPI协议往PLC写一启动字符,再MOVB 9 SMB30,这样不就改为自由口通讯了吗?这招对于远距离的调试不错,否则跑来跑去拨动开关不把你累死才怪。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不过目前我是在PLC旁调试,所以呢就是不停得站起来然后又不停的坐下,嘿嘿。

网友C(2006-01-08):
比如,在监控画面有一停止按钮,按下后PC往PLC发一“STOP”字符,PLC接收到该字符后,判断,取上升延,MOVB 0 SMB30,这样不就换为PPI/从站方式了吗?下载完程序,运行,在监控画面搞一个启动按钮,用PPI协议往PLC写一启动字符,再MOVB 9 SMB30,这样不就改为自由口通讯了吗?这招对于远距离的调试不错,否则跑来跑去拨动开关不把你累死才怪。

http://www.lintron.com.cn/

请问9楼的,监控画面你说的是哪儿呢,是winstep软件画面呢,还是vb画面?
不好意思,新手上路,谢谢!

网友D(2006-02-21):
能提供一下S7-200 (226)怎么能和VB通讯吗~~我在VB找不到这个控件~

网友E(2006-05-10):
VB中有个mscomm32.ocx控件,你在VB<工程>菜单栏下<部件>下找一个microsoft comm control 6.0 这个选项打勾就可以啦。前提是你计算机有mscomm32.ocx这个控件,最后出来一个象电话拨号的图标就是串口通讯要使用到的图标了。

PS:有人给个VB与S7-200的通讯程序看看么?
我的email:pop077@163.com

网友F:
RUN模式下才使用自由口模式
和MICRO WIN通讯连不上可能是没进入STOP状态,PLC与MICRO WIN是用PPI模式通讯的吧,串口在RUN状态下已经设置成自由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