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10):
我想问一下那位知道WinCC能不能和S7模拟器相连?我用的是:Wincc5.0,S7-PLCSIM Simulating Modules5.0 pack1。
如果能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A:
可以联接,WINCC项目的通讯接口设置使用MPI方式,MPI地址设为2,先启动PLCSIM程序,再运行WINCC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用profibus通道也可以。地址按照cpu 社定的。我用过

网友C:
人气太弱了吧

网友D(2004-05-25):
tcp/ip可以吗?

网友E:
我们的PLC系统是冗余系统,不知能不能用模拟器模拟,如果可以怎么做?请各位前辈指点!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