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d文件怎么用啊

楼主(2004-04-10):
在s7的组态里哪里有啊

网友A:
你必须先安装GSD文件,安装方法是:打开S7后,双击打开hardware,在工具栏上选择option,选择install new GSD,安装完后就可以在catalog里找到,然后就可以填加到DP网络中。

楼主:
哦是这样啊,谢谢!

网友B(2007-04-06):
em277的GSD文件是什么
其他还有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