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10):
一台伸線機,卷取張力不穩,每次發生在軸快滿時?轉速發電機是新的,變頻器為西門子6RA24

网友A:
用艾默生的TD3300吧,一定让你满意

网友B:
顶楼的,TD3300对电机有何要求?

网友A(2004-05-26):
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是普通的异步电机就行了

网友C:
检查一下你的PID参数吧,可能是比例值设得过大!

网友D:
1.采用测量速度计算速差控制收卷速度一般采用PI调节,考虑满卷时的比例或积分时间,比例过大,积分时间过短都会引起张力波动,因为这时相同的调节量引起的执行结果到收卷线速度的变化不一样。
2.采用浮动辊作张力控制,不需要测量线速度,只用一个电位器,不需要计算速度差来控制张国力,只需要调整给定浮动辊的压力(或用弹簧,只需改变比较基准点)就可以。只需简单计算就可以完成张力调节。

网友E:
应该不是调速器6RA24的问题,调试一下PI参数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D:
做了几条收卷生产线后发现用PID调节功能总是不能完全兼顾到初卷同满卷是的要求,后完全不用PLC内带的PID功能,通过先计算卷径,再计算误差比例后的张力控制效果比用PLC内的PID功能还好,不妨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做了几条收卷生产线后发现用PID调节功能总是不能完全兼顾到初卷同满卷是的要求,后完全不用PLC内带的PID功能,通过先计算卷径,再计算误差比例后的张力控制效果比用PLC内的PID功能还好,不妨试一下。
同感,不过我觉得可以用直径传感器(比如超声波式的)测量卷径后再通过6RA24内部的一些功能块计算角速度给定叠加张力PI输出的效果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