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4-12):
 我需要不通过通讯线,如何将单片机中的数据传到PLC中?

网友A:
用数据电台

网友B:
数据电台是什么东西啊
能不能讲清楚一点啊?
多谢了
一菜鸟跪求赐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需要不通过通讯线,如何将单片机中的数据传到PLC中?

数据电台太贵,要是距离比较进的话,可以考虑使用无线收发模块,零售400元/对,200米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