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12):
一、概述
   YM0A系列PLC为带汉字液晶显示的面板安装型可编程控制器。它采用国际标准的仪表壳体和与YF0A系列PLC完全相同的内核,可以像显示仪表一样安装于装置的面板上,并在一个单元内集成有PLC控制、汉字液晶显示、按键、高速计数器、频率(转速)计、RS485通讯等,可实现逻辑控制、模拟量(PID)控制、数据显示、汉字显示、按键输入等功能,一个单元即相当于"16点的PLC"+"智能仪表",除了可完成顺序逻辑控制外,还可完成转速、速度、温度、压力、流量、位移等的测量、显示与控制,因而具有很高的性能价格比和灵活性。
二、主要特点
   ● 采用YF0A系列PLC的内核,具有8K步的超大程序容量及独特的程序加锁保护功能,保密性极高,绝不可解密,并且无须电池维护。
   ● 具有128×64点阵汉字液晶显示,可显4行×8个汉字或4行×16个英文字符。
   ● 具有8个功能由用户自定义的按键。可以替代普通的控制按钮。
   ● 具有8个输入和8个输出。灵活的输出种类,具有继电器输出、可控硅(SSR)输出、晶体管输出以及它们之间的混合输出等种类选择。也可通过通讯口来进行输入和输出的扩展,最大可扩展至48点。
   ● 具有3路高速计数器(2路5KHz,1路10KHz),且均具有高速输出和中断功能。并提供2路PWM或脉冲串输出。
   ● 可直接测量3路脉冲信号的脉冲宽度、周期和频率。若配合V/F(电压/频率)转换模块,则也可实现低成本的模拟量(电压、电流、温度、压力等)测量、显示与控制。
   ● 具有256个字的非易失性数据存储器(掉电保持),用户可在程序运行中使用指令对其进行读写,最少可进行100万次的写入操作,数据可保存至少100年不变。
   ● 采用结构化的梯形图编程语言,使您的程序更易编,易读,易懂。在梯形图中直接使用算术表达式和函数来表示变量、常数之间的运算关系,并可进行变量、数组、结构体的声明和自动分配,使您能够像使用高级语言那样方便地使用梯形图完成各种复杂的数据运算和数据处理,比传统的梯形图具有更强的数据处理功能。
   ● RS485通讯接口,具有自由通讯模式,其通讯口可由用户程序控制,可以实现用户自定义的各种通讯协议,连接多种智能设备如变频器等。
   ● 160mm(宽)×80mm(高)的国际标准仪表壳体,前面板用户可定制,低价格。

热线电话:13938845286    E-Mail:easywin@vip.163.com

网友A:
可惜....太醜,不能加把勁做美些??
否則倒是可以與DTK一較長短.
8IN ,8 OUT太少!若是固定了,設法加擴充槽...不然玩不起來哩.僅供參考,別無他意!!T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