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菜鸟问题

楼主(2004-04-13):
我用三菱的PLC,怎么这么简单的子程序调用都有问题!郁闷啊!!!谁给指点一下迷津,谢谢了!

LD X000
CALL P11
FEND
P11
OUT Y000
SRET
END

网友A:
LD X000
CALL P11
FEND
P11
LD X001
OUT Y000
SRET
END

网友B:
我想应该在子程序里面out y0前面至少应该有一个LD X1之类的指令吧。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C:
是什么问题解决了,说出来让大家听嘛!

网友D(2006-03-16):
p11和out y000之前要加多个触点,不能直接就out y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