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13):
各位大哥谁有台湾士林plc软件及及连线资料。急用,不胜感谢!!!limingp@163.com

网友A:
啥型號的?士林與三菱兼容.

网友B:
与三菱相同!
AX系列对应三菱的FX系列就可以了!

网友C:
士林的AX是使用三菱FX的技术。A系列是使用F系列的计数。
编程软件和电缆都是通用的。
士林工控好像没有什么自己的技术吧???(说错了请指教)

网友B:
士林在变频器与PLC方面的确是将三菱已停产的型号(如F1、FX2、FX0S、FX0N系列PLC,A024、A044系列变频器拿来生产的,其主要产品是低压电器如接触器、断路器等!

楼主:
多谢了,这么多好人,小弟在有事相求,台达的plc用什么样的软件及通信线呢?

网友D:
用三菱就好了

网友B:
台达的plc的软件及通信线与三菱是不同的!
WPLSOFT 中文简体版 台达DVP系列PLC编程软件
DVPACAB215 台达DVP PLC 用编程电缆

网友E(2005-04-27):
可以用FX1N的编程器用在台达PLC上吗?!

网友F(2008-08-18):
士林PLC软件完整版下载地址!
深圳市鹏辉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gdszp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