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4-13):
在S-200中如何控PLC的每一次扫描的时间为可控制的?

网友A:
扫描的时间可设定为一个恒定值(但此值必须天于最大扫描时间),
也可以让PLC根据程序自动运算!
不知你是想如何控制?

楼主:
在电力中电力波的周期是不同的,我想每次PLC的每次扫描的时间和电力波的周期相同,不知PLC程序自动运算何解?能不能给点意见?
 yupengyin@tom.com

网友B:
在PLC S7224里面能不能用跳转指令一直在某个环节等待直到满足条件为止啊?
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B:
跳转指令能不能是往上跳的啊
在线的这位兄弟能不能说说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PLC S7224里面能不能用跳转指令一直在某个环节等待直到满足条件为止啊?
望大家不吝赐教
可以使用跳转指令在条件不满足时跳转到程序结束,在下一个扫描周期再检查条件是否满足.效果和用跳转指令一直在某个环节等待直到满足条件为止是一样的.
但在PLC中用跳转指令一直在某个环节等待直到满足条件为止这种作法最好不要使用,PLC程序的处理方式和计算机程序不同,这种作法可能造成PLC执行时间的超时,而造成PLC停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电力中电力波的周期是不同的,我想每次PLC的每次扫描的时间和电力波的周期相同,不知PLC程序自动运算何解?能不能给点意见?
  yupengyin@tom.com
 如果你仅想与电力波的周期同步的话可以考虑使用中断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