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13):
现已准备的软硬件:
硬件:S7300,CP5613卡
软件:step5.1 step6.0 fix7.0 ifix2.5 及 S7 for fix 的驱动。
原来使用CP5412与FIX6.15通讯,操作系统为WIN NT,现想将操作系统升级为win2000,特准备一块CP5613卡
想在不改动原有FIX画面和DATABASE的情况下进行升级。请各位高手指点。

疑问:
配置该系统还需要什么软件?在网上曾找到一篇配置说明,但其提到需用COML S7进行BIN文件配置。可安装完step5.1后找不到COML S7,COM S7是否需另外安装?

网友A:
先安装西门子的SOFTNET,然后运行提到过的COMM S7,连接方式选PROFIBUS-DP,再在Setting the PG-PC Interface中选CP5613-》PLC即可

楼主:
哪里有免费的softnet?

楼主:
是哪一个softnet?
softnet 有好几个,是下面哪一个?非常感谢!
SOFTNET-DP/Windows 98,NT4.0,2000( 6GK1 704-5DW61-3AA0 )
SOFTNET-S7/Windows 98,NT4.0,2000( 6GK1 704-5CW61-3AA0 )
SOFTNET-DP Slave/Windows 98,NT4.0,2000( 6GK1 704-5SW61-3A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