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0s

楼主(2004-04-13):
想问一下,FX0S-30MR-D
输入端口,COM要连24+还是-24呢,
书上说FX2N里COM和X与输入触点设备接线,但不知FX0S是如何?请教

网友A:
与FX2N是一样的,COM和X0~X15短接后就表示对应的输入点有输入信号!

网友B:
初来乍到,向各位前辈问个好。问:FX2系列中 BMOV D0 D6 K3的意思为:(D0)-(D6),(D1)-(D7),(D2)-(D8)
那BMOV D0 K2Y0 K3 做何解?

楼主:
也就是说COM口是不需要与24+-相连的是吗?

网友A:
PLC在手的话试一下!
三菱的上的24V+—是供外部使用的,只需将X0等对应的输入点与COM短接就可以了!

楼主:
难道它与A系列的输入模块是不同的接法?还想问一下
这款FX看到它的MAX是8W,若我的变压器输出是24VDC,1.5A是不是不能拿来给PLC供电。

网友A:
变压器输出是24VDC,1.5A,说明供电能力超过30W,这款PLC的MAX是8W,当然可以用了!

楼主:
不明,PLC8W也就是0.4A,而变压器1.5A不是大于0.4A吗,不会烧坏?电机大哥你有QQ或其它通讯工具吗?

楼主:
还有用圆口(两头都是圆口的编程线能否PLC--PC)来编程通信?谢谢

楼主:
另外:请问:FX0S-30MR与PC相连通讯和编程的电缆线如何制作,我只知FX0S的端口是8针。

楼主:
有人回答一下好吗,我想肯定点,谢谢

网友A:
圆口(两头都是圆口的编程线能否PLC--PC)是手持编程器与PLC的连接线,型号FX-20P-CAB0,不能与电脑通讯的!

楼主:
不明,PLC8W也就是0.4A,而变压器1.5A不是大于0.4A吗,不会烧坏?电机大哥你有QQ或其它通讯工具吗?那么要想与PC通讯的电缆如何制作呢(PLC是8针的)?谢谢回复

网友C:
这里说明一下,三菱的FX系列的PLC 输入点内部已经与+24V电源相连通,外部只要把COM端子与输入点接就可以,而输入端要外接电源的话,也要把外部电源与+24v和COM连通才可以。
复上楼的,只要电压相同,是可以与PLC  24V电源端子连通的,要注意极性

楼主:
那么要想与PC通讯的电缆如何制作呢(PLC是8针的)?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