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14):
初来乍到,向各位前辈问个好。问:FX2系列中 BMOV D0 D6 K3的意思为:(D0)-(D6),(D1)-(D7),(D2)-(D8)
那BMOV D0 K2Y0 K3 做何解?

网友A:
BMOV是块传送指令。中的K2Y0是表示Y0~Y7为一块的意思,K3是三块,即Y0~Y7,Y10~Y17,Y20~Y27
这个指令是把D0中的数据传送到Y0~Y7,D1中的数据传送到Y10~Y17,D3中的数据传送到Y20~Y27,
比方说D0里的数据为1,Y0通,为3时,Y0Y1通,为10时Y3Y1通

楼主:
多谢。
终于没疑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