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2004-04-14):
小弟最近由于要做毕业设计,用到S7-200,刚学的PLC编程,再加上才疏学浅,
很多问题都不懂,特向各位高手请教,请多多帮忙。
变送器输出的模拟信号是4-20mA和0-10V,实际输入值是0-5A和0-380V,请问在PLC编程时怎样确定比例系数,
才能得到原来的值,并在工控机显示。还有有功和无功也同样要显示,该怎么做?

网友A:
PLC的AI模块应为12位或16位精度,对应的采集数据应在0-4096或0-65535之间,你可通过简单的数学比例计算,最后再乘变送器的变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