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14):
小弟接触数控机床不久,有一点想不通。现代数控机床都有自已的nc数控软件,为什么还要再用到plc呢?
plc在机床起到什么样的工作?能否由数控系统替代呢?

网友A:
广告内容删除

网友B:
二楼的干什么呢,不回答问题做广告??
一般的NC系统是厂家已经开发好的系统,比如有插补能功能,普通PLC则没有。
简单的数控机床可以用PLC完成,比如单轴移动功能只要不是联动的就可以。

楼主:
一般的NC系统是厂家已经开发好的系统,比如有插补能功能,普通PLC则没有。
简单的数控机床可以用PLC完成,比如单轴移动功能只要不是联动的就可以。
这几天我观察了一下,好像plc只是用于一些检测信号的外理,比如一些位置感应器的信号,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C:
数控机床的输入输出点要PLC控制,例如:冷却液开关等!

网友D:
数控机床的NC与PLC是两个不同的控制部件,NC是数控机床坐标轴的控制系统,它可以完成复杂的运算以完成坐标轴的移动(如直线插补,圆弧插补等),PLC在数控机床中的应用是控制机床的外围部件(如机床的液压控制,顺序控制,冷却控制以及各种泵,阀的控制等),PLC与NC是相互配合的缺一不可,当然PLC也可以进行简单的坐标轴的控制。

网友E:
嘿嘿,兄弟我是学数控机床的,其实数控机床无外乎由机械本体、PLC和NC等几部分组成。PLC和NC相互配合,协调工作。PLC的功能是通过输入的弱电信号控制外部设备,实现弱电部分控制强电部分,也就是机床本体。NC的很多指令都是先传给PLC,然后PLC完成相应的功能,控制机床做各种运动,如换刀、工作台转换、刀具运行以及故障监测等,通过PLC完成了机床本体与上位机的联系,不知兄弟说的你满意否?

网友F:
数控系统用PLC分为两类,一类是NC自带,也就是内装型的。另一类是独立的。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数控系统不用PLC,应该属于经济型的吧。

楼主:
数控系统用PLC分为两类,一类是NC自带,也就是内装型的。另一类是独立的。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数控系统不用PLC,应该属于经济型的吧。
我也见到过这种机型,但好像比有plc的要复杂很多,给说说这种机型的原理吗?谢谢!

楼主:
嘿嘿,兄弟我是学数控机床的,其实数控机床无外乎由机械本体、PLC和NC等几部分组成。PLC和NC相互配合,协调工作。PLC的功能是通过输入的弱电信号控制外部设备,实现弱电部分控制强电部分,也就是机床本体。NC的很多指令都是先传给PLC,然后PLC完成相应的功能,控制机床做各种运动,如换刀、工作台转换、刀具运行以及故障监测等,通过PLC完成了机床本体与上位机的联系,不知兄弟说的你满意否?
呵呵,谢谢大哥的解答先·!还有一点不懂机床x、y轴的伺服系统是由nc系统直接控制还是通过plc再由plc输出相应的脉冲来控制呢?

网友G:
俺是没接触过,没发言权

网友F:
数控系统是利用位置控制单元(也叫位置控制器或位置控制模块)对数控机床进给运动的坐标位置进行控制,不需通过PLC。

网友H:
一般来说,不论PLC是内装还是外置独立模式。对于数控系统主要是对数控轴的控制,而外部辅助功能往往是通过PLC来完成。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设计成以PLC为主,或NC为主。如果以PLC为主的话,则是通过PLC程序来调用NC程序实现控制过制。

网友I:
简单的数控机床的确是不需要PLC,数控系列控制二轴或三轴,用步进或伺服拖动,主轴用变频器拖动!
这样电器控制部分的电路已比较简单,没有必要再用PLC了!
复杂的数控机床由于功能及控制的元器件较多,一般都配有PLC!

楼主:
先谢谢大家的指导!
我还想问一下:是不是使用伺服系统的(丝杆)通过NC直接控制,而使用步进电机的则是NC通过PLC来间接控制的呢?
还有一点,我看到机床上Y轴使用了两个步进电机同时驱动,不知道怎么它们之间是怎么做到同步的呢?

楼主:
楼上的,ok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J:
我看到的是一个伺服放大器带2个伺服电机,其中一个电机不用编码器。

楼主:
上楼的,在什么机床上看到的啊?不用编码器的伺服电机是不是带有光尺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数控机床的NC与PLC是两个不同的控制部件,NC是数控机床坐标轴的控制系统,它可以完成复杂的运算以完成坐标轴的移动(如直线插补,圆弧插补等),PLC在数控机床中的应用是控制机床的外围部件(如机床的液压控制,顺序控制,冷却控制以及各种泵,阀的控制等),PLC与NC是相互配合的缺一不可,当然PLC也可以进行简单的坐标轴的控制。

网友E:
为啥我的发言不再了

网友L:
还能讲的更详细吗?

网友E:
豁出去了,背着单位把一部分资料贴上

加工中心是FANUC公司生产的YCM-H500A卧式加工中心,该加工中心的刀库采用链式刀库,在主轴和刀库之间有一ATC门(自动换刀门),机械手是单臂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加工中心的PLC或CNC引脚上电压信号能反映加工中心的状态,所以本处监测需要的开关信号基本上都是通过从PLC或CNC引脚上引线获得的

(2) 刀杯 〉刀库
Y1001.7=1,继电器K422得电,PCB1板的LED22亮,刀杯转至刀库侧电磁阀Y416得电,刀杯开始转向刀库,到位就触合极限开关S416,即X1003.2=1,此时,Y1001.6=0,之后延时1S,Y1004.1得电,继电器K418得电吸合,PCB1板的LED18亮,刀杯〉刀库电磁阀Y412得电,刀杯开始移向刀库,到位,则压下极限开关S410,即X1011.1=1,此时,Y1004.0=0。
若不能完成上述动作,则发生刀杯不能回刀库故障,其原因同移向主轴侧相同。
   至此,整个换刀过程监测完毕,到下一次换刀时,再次监测。以下是整个换刀过程可监测的信号,及相应的线号和引脚。
表5-3  监测信号对应的线号和引脚(一)
极限开关 板 引脚 线号 NC输入 线束号 引脚
320 X1002.1 C71 PIN22
S426(刀臂原点) PCB1 PIN20 285 X1010.7 C72 PIN10
S408(ATC门开) PCB1 PIN13 234 X1010.0 C72 PIN03
S409(ATC门关) PCB1 PIN14 235 X1010.1 C72 PIN04
S411(刀杯>主轴) PCB1 PIN21 283 X1011.0 C72 PIN13
S417(刀杯转向主轴) PCB1 PIN18 278 X1002.2 C71 PIN23
S431(刀臂旋转90度) PCB1 PIN25 280 X1011.3 C72 PIN16
S307(主轴松刀) PCB1 PIN11 267 X1004.4 C71 PIN43
S305(主轴夹刀) PCB1 PIN10 266 X1004.3 C71 PIN42
S427(刀臂正转) PCB1 PIN23 281 X1004.5 C71 PIN44
S428(刀臂反转) PCB1 PIN27 54 X1000.2 C71 PIN05
S416(刀杯转向刀库) PCB1 PIN16 45 X1003.2 C71 PIN33
S410(刀杯)刀库) PCB1 PIN22 282 X1011.1 C72 PIN04
表5-4   监测信号对应的线号和引脚(二)
NC输出 线束号 引脚 线号 板 引脚
Y1008.1(ATC READY) C75 PIN30 131 P14 PIN17
Y1006.6(ATC门开) C75 PIN19 237 PCB2 PIN08
Y1004.0(刀杯>主轴) C74 PIN37 197 PCB1 PIN32
Y1001.6(刀杯转至主轴侧) C74 PIN19 190 PCB1 PIN30
Y1004.3(刀臂90度) C74 PIN40 199 PCB1 PIN35
Y1005.0(主轴松刀) C75 PIN05 178 PCB1 PIN39
Y1000.4(刀臂正转) C74 PIN09 154 PCB1 PIN37
Y1004.2(刀臂原点) C74 PIN39 198 PCB1 PIN34
Y1006.7(ATC门关) C75 PIN20 238 PCB2 PIN09
Y1001.7(刀杯转向刀库侧) C74 PIN20 191 PCB1 PIN29
Y1004.1(刀杯>刀库) C74 PIN38 200 PCB1 PIN33
表5-5列出了线号及其对应的在数据采集卡中的通道号。在此我们仅列出了加工中心换刀过程的,其他类似,在此不再详述。
表5-5  硬件通道与PLC(或CNC)引线线号对应表
线号 通道号 线号 通道号 线号 通道号
320 0 266 8 190 16
285 1 281 9 199 17
234 2 54 10 178 18
235 3 45 11 154 19
283 4 282 12 198 20
278 5 131 13 238 21
280 6 237 14 191 22
267 7 197 15 200 23

网友E:
兄弟们为啥不讨论了

网友E:
莫非小弟的发贴让兄弟们难以适应,我觉得网络吗,就是大家把自己的好东西拿出来一起分享,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吗,

楼主:
哪位兄弟有接触到sieb-meyer伺服系统的,来说一说心得啊!

网友M(2004-05-27):
你用的Sieb_Meyer系统我曾经接触过,在PCB行业,系统很稳定!我有些资料!

楼主:
大家怎么都不回啊!

网友N:
我来不成一下:PLC不仅可以做单轴运动,也可以做多轴的复合运动,关键看你用什么模块

网友M:
你需要什么版本的系统?

楼主:
有没有45和55的系统,我只有48的,以及机台上plc的程序。对了,有没有系统参数的中文解释!

网友M:
我没有系统程序,只有44,45,48的系统介绍.

网友O:
在机床行业,数控机床的占有率越来越高,从机床展览会上可以体现出来。

楼主:
有多大啊,能发给我吗?

网友M:
有好几十兆,我不知用什么发!

网友P:
响应速度问题

楼主:
那有没有msn或者qq啊,你可以加我啊
我的msn:chinarenlqh@hotmail.com
qq:35089480
你一般什么时候在线,到时候我们约个时间传一下啊!
有兴趣交个朋友的可以加我啊,注明一下是工控的朋友!!!

网友Q(2005-04-12):
我是维修的,在数控磨床中,洛阳203磨床的PLC经常坏,它用的是三菱可编程控制器。大家有没有同感!

网友R: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大家的指导!
我还想问一下:是不是使用伺服系统的(丝杆)通过NC直接控制,而使用步进电机的则是NC通过PLC来间接控制的呢?
还有一点,我看到机床上Y轴使用了两个步进电机同时驱动,不知道怎么它们之间是怎么做到同步的呢?
你是什么机床上看到两个电机驱动一个轴的啊?你看清楚一点是不是真的两个电机同时启动来驱动一个轴.因为这是基本不可能的事

网友S(2005-05-15):
PLC(可编程控制器)的功能很比较强大它通过编程后可以把数字代码解码,运算另外给出相应的信号外,可以过输入的弱电信号控制外部设备,实现弱电部分控制强电部分,如果用PLC控制的话可以取代机床内部大量继电器,从而减少设备内部走线的复杂程度以及因为走线过多造成不必要电磁干扰.

还有一点不懂机床x、y轴的伺服系统是由nc系统直接控制还是通过plc再由plc输出相应的脉冲来控制呢?
现在一般的数控设备PLC只取到弱电部分控制强电部分或者信号处理的作用等等.
至于控制系统他是由编程软件或其他直接给出数字代码,DSP或者PLC等等把数字代码解码运算,然后给出相应的信号予驱动器,然后利用驱动器来控制电机的运转.
QQ:20149541     电子信箱:luolei098@tom.com

网友T:
6楼的说的好,请问是什么运算实现了插布

网友T:
是什么运算实现了插布

网友U:
我想用三菱的特殊功能模块FX2N-10PG和PLC进行简单的坐标轴的控制
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刚学

网友V(2006-04-01):
大家好。
     我是做机床数控的,负责伺服数控的研发,数控系统有通用的,也有专用的,一般都和PLC配合用,伺服数控系统能通过人机界面来满足具体机床的具体要求,其输出的信号经伺服驱动器驱动电机带动机械轴定位运动,而PLC通常联结大部分电气开关,并可由用户根据梯形图来编程,同时通过内部总线将具体运动指令发送给伺服数控系统。
     在机床工作中,又可有定程方式、量仪方式等。
    可以这样简单地说:PLC决定了机床做什么,而数控伺服系统决定了机床怎么做。

网友W(2007-01-14):
哪位车工要换工作本单位缺人,有意者发加我QQ281633461

网友X(2007-03-13):
FANUC 0 系统的疑难故障分析及排除序号
故障征兆
故障原因
解决办法

1
当选完刀号后,X、Y轴移动的同时,机床也进行换刀的动作,但是,X、Y轴移动的距离,与X、Y轴的移动指令不相吻合,并且每次的实际移动距离与移动指令之差还不一样
没有任何报警,应属于参数问题。
1.修改参数0009号TMF,由0000****修改为0111****,该故障得以解决。当0009=0000****时,TMF=16msec。当0009=0111****时,TMF=128msec。
2.冬天,有可能润滑油的黏度大。

2
手动脉冲发生器偶尔失效
手动脉冲发生器的信号回路产生故障
1. 确认手动脉冲发生器是否正常。2. 更换存储板

3
机床不能回机床参考点
检查参数534,最好在200~500之间
1) 把机床移动至坐标的中间位置再试试。2) 更换电机位置编码器

4
机床工作三小时,X轴发现振动声音
在显示器屏幕上没有报警,是由参数设置不正确而引起的
1)、修改8103#2=0→1
2)、修改8121=120→100

网友Y:
有时候需要用到PLC与NC的相互读,写.这个涉及到NC高级编程.

网友Z:
数控机床的PLC是对信号进行逻辑处理,这些信号有机床的输入输出信号和NC的输入输出信号,通过对这些信号的处理,完成机床的辅助功能的控制,如冷却、润滑、安全门、刀库等,PLC用来控制各种动作的执行条件

网友AA(2007-06-28):
引用 网友D:
数控机床的NC与PLC是两个不同的控制部件,NC是数控机床坐标轴的控制系统,它可以完成复杂的运算以完成坐标轴的移动(如直线插补,圆弧插补等),PLC在数控机床中的应用是控制机床的外围部件(如机床的液压控制,顺序控制,冷却控制以及各种泵,阀的控制等),PLC与NC是相互配合的缺一不可,当然PLC也可以进行简单的坐标轴的控制。

NC和PMC是相互配合的,NC的一些指令如M功能,T功能,G功能可以通过设定相应参数,调用宏程序,再由宏程序控制PMC再控制外围,当然PMC也会给NC信号,这是相互的。

网友AB:
想学数控维修的来找我吧,呵呵,我们公司有N多FANUC的设备,从古老的POWER MATE A/B 的,0 系列的,11 系列的,18i , 21i, POWER MATE i/D i/H 都有,北京FANUC公司的人都说我们这里就是FANUC的一部发展史了.

网友AC(2011-07-09):
当需要X\Y轴移动时,是通过NC发信给PLC,plc经过内部运算输出控制相应的驱动器,驱动器控制私服OR步进按脉冲数和方向进行精准定位

网友AD(2014-08-13):
回复 网友E:
我的QQ是87509811,能加我吗?请教些问题

网友AE:
挖坟啊,这么久的帖子还找出来了

网友AF:
学习了,没接触过数控!看个各位大神的发言,有个大概印象了。

网友AG:
回复 楼主:
PLC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简单的说就是信号的组合 如刀库动作换刀 打刀缸动作 外部各种开关 除了三轴运动靠系统驱动 其他的动作都是靠PLC一步一步按顺序 安全的进行着  这是我的个人理解  不足之处请指点

网友AH:
这帖子时间跨度真大,都十一年半了。

网友AI(2018-12-12):
plc用来控制外围强电回路,加工程序,伺服电机插补等是由cnc来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