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分析一下?

楼主(2004-04-14):
我在用变频器带行走电机时(应该算是恒转矩负载吧.带减速器),发现电机在50HZ运行时电流为6A。
  而在50HZ以上运行时,电机的电流反而减小(频率越高电流越小)。在50HZ以下运行时电流
  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在6A左右。这个问题我不大明白。请各位老师帮助分析一个。谢谢!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我用的变频器是三肯的,电机负载特性我选择的是:直线V/f 控制。
  不知与此有没有关系.

网友A:
电机在50HZ以下工作在恒力矩状态所以电流接近额定值,在50HZ以上工作在恒功率状态,转速越高输出力矩就越小,所以电流小于额定电流。

网友B:
频率高电压就上去了,电流自然下来了,读变频数据就是这样的P=UI,V/F=const(恒压频比)
随便写写,呵呵^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