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14):
在S7-200中如何控制PLC的扫描周期.不是用时间定时的那种?

网友A:
200没用过,不过应该是内部时钟不能调吧
扫描周期是不固定的,能做到的估计是限制最短时间不会小于多少(OB90,S7300/400)

网友B:
在PLC S7224里面能不能用跳转指令一直在某个环节等待直到满足条件为止啊?
望大家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