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14):
需要用双口RAM作DSP和51单片机之间的数据传输,但是以前没有作过这方面的东西,对双口RAM不了解,从网上下了一些论文,但还是不太明白。请教各位高手:这方面的东西看什么书或者资料呢?谢谢!!!

网友A(2004-09-03):
首先需要电平转换芯片,DSP是3.3V,其次要看你选什么类型的双口RAM,有的有仲裁电路,有的没有,可以全双工异步通讯,在DSP与51之间需要用中断来传递信息,然后读写数据。以前做过,有一些体会,如还有疑问,请留言。

网友B:
我现在也在学RAM,有机会多交流。

网友C:
我曾经用双口RAM做双DSP之间通信,很简单,有个mail地址,你把数据写到其它地址后,写一下这个邮箱,就会给对方一个中断。

现在在用并口实现DSP和单片机通信,效率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