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直流线圈的要不要并联二极管

楼主(2004-04-15):
大家都知道,流经线圈的电流变化时,线圈会产生自激电压来抑制电流的变化,
当线圈中的电流变化越快时,所产生的电压越高。
在工程中,PLC驱动24VDC中间继电器(或者其他直流线圈)时,要不要并联一个二极管来消除自激电压?
如下图所示

网友A:
道理上应该加,您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B:
看看你所控制的直流中继吸合和断开的时间小于一秒的建议就要加

网友C:
我用的时候总是加的,有好处的

网友D:
此二极管是续流用的,一般就叫续流二极管,加上后对PLC的触点有好处。

网友E:
按要求动作频繁的话就加。

网友F:
当然是加啦。保护触点啊

网友F:
5楼的说的对,要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G:
线圈断开时提供续流回路。

网友H:
我认为要加的,因为这个二极管是用来对线圈断电时两端的高压电势进行短路的,从而保护PLC的中间继电器触点的使用寿命。

楼主:
线圈之所以在线圈断电时产生一个自激电压,是因为线圈中的电流在断电的瞬间发生了变化,线圈周围的磁场也随之变化,变化的磁场反过来影响线圈中的电流,产生自己电压。磁场的变化快慢直接影响着电压的大小。
如果线圈的绕组是单线单向绕法的话,每轧线圈的变化磁场就会正向叠加,在断电瞬间就会产生一个很高的自激电压。
也有的厂商为了消除自激电压带来的影响,在制作工艺上采用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双线绕法,加入过电压抑制器等。但是具体的效果不知道怎么样。
谁手中有相应的工具,可以对中间继电器做一下测试?
如果效果可以的话,今后岂不是又方便一些~~

网友I:
正如楼上所说,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
理论上该加,特别是直流接触器,但楼主说的情况刚好与前段时间我做的一个工程一样,PLC24VDC控制24VDC中间继电器,220VAC交流接触器再控制电机,考虑到是小继电器,线圈电流不大,就没有加,到现在半年多没出现问题。

楼主:
要不要加续流二极管,取决于系统中所选用的继电器的型号。
下面这张图是欧姆龙MY系列的两种中间继电器的波形比较图。
第一种(MY2-D)内置了二极管,第二种(MY-2)是没有内置二极管的,两者的差别很大。

其他厂家的没查到资料~~

网友J:
最好在二级管的上面在并上一个电容

网友G:
17楼的说得清楚了。

网友K:
要的,当然要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网友L:
有好处就得加,不过要注意二极管极性,耐压,电流。

网友M:
当然要加,如果电路电流变化在理想范围,加了也是费钱!

网友N:
我们一般应用时都有加呀!

网友O:
我所见到的机器电路中,好像从来没有看到加了二极管的,这个好处可能是有的,既然大家
都没有加过,我也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了。

网友P(2004-07-21):
加了更好

网友Q:
直流线圈必须加续流二极管。搞电路的应该把它作为一条真理,“融化在血液里”。不应该作为可有可无的“装饰品”。
顶!

网友R:
加一个1N4007不过才8分钱!

网友S:
同意所有加的理由。另外,16楼线路图如何帖在帖子上,在那里编辑?PROREL?谢谢!E-MAIL:RENLANZHAO@YAHOO.COM.CN

网友T:
绝对该加,hsis在17搂的图非常好。
用晶体管输出的PLC时,如果不加,试试就知道厉害了。

网友U:
我做板子从来都加

网友V:
加+++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问得出口?

网友W:
可千万别加反了极性啊,会死人的,呵呵

网友X(2004-08-20):
应该加呀!不过我们使用的设备上好多都没有,频繁动作的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有一个不怎么动作频繁的地方经常出故障。设备使用的都一样,老是感觉机械上有问题似的

网友Y:
加加加加

网友Z:
一定要加

网友AA:
怎么还有人在讨论这么久以前问的问题
当PLC的触点连接的是电感性元件的时候,应该并接一个阻容电路,对触点进行缓冲保护。
当PLC的触点连接的是电容性元件的时候,才并接二极管。
怎么大家都说接一个二极管???搞不懂

网友Q:
哎,38楼还是没搞懂,尽管这个问题已经提了很久,尽管这个问题很“初级”,这是一个基础知识。既简单又重要呦。
对于电感线圈而言,有交流的也有直流的,作为开关量的通断,线圈两端并联吸收元件是必须的。直流的线圈并续流二极管,交流的线圈并阻容元件。没有这些吸收元件,就会出现象17楼的哥们所出示的图中右面那个情况,严重时会损坏线圈、开关电路中的元件。

网友AA:
引用 网友Q:
哎,38楼还是没搞懂,尽管这个问题已经提了很久,尽管这个问题很“初级”,这是一个基础知识。既简单又重要呦。
对于电感线圈而言,有交流的也有直流的,作为开关量的通断,线圈两端并联吸收元件是必须的。直流的线圈并续流二极管,交流的线圈并阻容元件。没有这些吸收元件,就会出现象17楼的哥们所出示的图中右面那个情况,严重时会损坏线圈、开关电路中的元件。
Sorry,是我搞错了。应该是直流和交流之分,谢谢39的前辈提醒
救了小弟手上正做的一个项目。
我把最基本的东西都忘了,晕死

网友AB:
看一下西门子的S7PLC,就知道了,人家都有二极管的。

网友AC:
以前从来没想过。以后回主义的。
不过好像PLC内部有这个二极管的。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AD:
楼上的,一语惊醒梦中人啊,各位在选型时没考虑这个问题吗,供应商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网友AE(2004-09-22):
向5楼和同5 楼持同一观点的同行致敬!

网友AF(2004-12-07):
新来的 。如果照你所说,如你所画相信你的继电器用不了多时。
如果电源只是单纯给继电器供电二极管就免了。

网友AG:
应该加上的。

网友AH:
当然要加,目的是消除线圈失电瞬间产生的自感电势,不然带线圈的触点容易拉弧。二极管的选型耐压选线圈工作电压的3-4倍,电流等于线圈工作电流。这是过去《无线电》杂志上说的。

网友AI:
应该加,给接触器线圈的电感能量提供一个放电的通路

网友AJ:
直接使用带有续流二极管的relay就好了

网友AK:
应该加
毫无疑问
不加没有出现问题的我想也一定有具体的原因,
或许影响小的就不用加

网友AL:
应该加,很多电路都是这样的,没用谁会多此一举,我以前在别的电路试过,不加继电器线圈会烧断的.

网友AM:
晶体管驱动继电器一定要加,继电器触点驱动直流线圈加是没有坏处,但就是费钱嘛。。。。。。

网友AN(2005-01-06):
也不是挺贵的加也OK.何况也有保护作用

网友AO(2005-04-19):
二极管是续流用的

网友AP:
由于断电时继电器线圈有反相自感电动势,如果没有续流二极管容易烧毁线圈,还是加上的好.感性负载一般都加.

网友AQ:
有的继电器和阀内含有.

网友AR:
应根据线圈的电流来定,达到一定程序就得加,不然会把你PLC的触点烧坏。

网友AS(2005-05-21):
需要加吧。因为直流电路瞬变时,电感线圈的电流不能发生突变。
好像是这样,如果不对的话,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T:
续流二极管要加,线圈是电感元件,一定要加,保护触电,尽快放了线圈的电,因此叫续流二极管

网友AU:
我一般也加,总之比不加好!

网友AV:
应该是消除自感电动式产生的干扰,呵呵呵

网友AW:
一定要加!!

网友AX:
要加上的!!

网友AY:
可不可以用发光二极管来当续流二极管使用!

网友AZ(2005-06-21):
不可以用发光二极管来当续流二极管使用!

网友BA:
续流二极管的反向电压的选择是否要高于无二极管时所产生的反向峰值电
压呢

网友AY:
万一二极管击穿的话不是更危险!

网友BB:
请问各位大侠这个二极管应该怎样选择啊?

网友BC(2005-08-25):
引用 网友AL:
应该加,很多电路都是这样的,没用谁会多此一举,我以前在别的电路试过,不加继电器线圈会烧断的.

讲的好.
加二管的工作是续流,目的保护电路中的元件,防止断电的瞬间产生的瞬间双倍以上的脉冲电压冲击电路回路中的元件,对PLC来说,主要防止冲击晶体管输出的晶体管.对继电器输出的可以不加.原则上直流线圈是要加的

网友BC:
现在生产的直流继电器很大部分都带二极管.主要看你PLC输出模块是晶体管还是继电器输出.晶体管的必须用带二极管的继电器.

网友BD:
当然要加!这是常识!

网友BE:
继电器线圈一定要并联二极管(指电子电路)。可保护线圈避免反峰电压的冲击而损坏。但跟触点损坏无关。

网友BF:
加    绝对有好处    若是交流加阻容并联

网友BG:
加肯定要加的啊

网友BH:
要加的,加了好啊!!

网友BI:
支持37楼的观点

网友BJ:
只要是感性负载都要加续流二极管,这还要说吗~~~~

网友BK:
应该要加把

网友BL:
说白了,加续流二极管保护线圈,也保护触点,使触点尽快释放

网友BM:
顶好,
 多出出这样的题哦!

网友BN(2005-09-24):
续流二极管一定要家!

网友BO:
如果是用中间继电器驱动的话完全可以不用加这两个二极管,因为这两个二极管是用在直接用晶体管或集成电路驱动的电路中的,其目的是防止直流线圈中的反向电压击穿晶体管或集成电路。

网友BP:
各位都说要加,怎么选型呢?还有如果是交流继电器R-C阻尼回路怎么选型?

网友BQ:
各位所说:直流线圈应该加二极管,那么交流线圈加不加二极管呢?

网友BR:
该系统在关段的时候会产生较高的反电动式,此二极管将该反电动式释放,称作续流二极管。

网友BS:
记得一定要加哦!

网友BT(2005-11-05):
加续流二极管时反串一个齐纳二极管,这样抑制反向自感电压又缩短关断时间,本人做过试验并测过波形。

网友BU:
为了你的设备最好还是加上,!!!!!

网友BV:
直流继电器是否有延时功能啊?有些中继线圈接的是交流电,内部有整流二极管,即线圈电压变为直流,直流继电器有何优越性啊?

网友BW(2006-02-10):
如果我用的继电器是带灯的,灯是发光二极管的,那么是不是可以不加呢?还有如果二极管击穿了,那不就直接短路了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BX:
当然要加,我厂的PLC之前没有加,又于我不知.其中一个DC24V的线圈短路了,以于PLC程序走到那里的时候就停机保护.我还找了好几天呢.所以一定要加.

网友BY:
为了保护PLC,要加

网友BZ:
要加的呀,

网友CA:
应该加这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CB:
当然要加,一给于提供一个续流的回路。一、防止过电压烧坏继电器,更有力的保护。

网友CC:
就针对以上电路---不用加 没必要
如果有外围电路--必须加

网友CD:
很有必要加的.

网友CE:
我也是加的。

网友CF(2006-03-18):
我觉得不要加,一般直流220V要加,24V很少加

网友CG(2006-04-17):
看了么多意见,不加是不行的是不是啊?

网友CH:
晕!续流二级管不加那你的PLC输出节点准备一年修几次?

网友CI:
因为直流通断瞬间相当于交流所以要加二极管续流

网友CJ:
PLC系统内部应该已经加了续流二极管,所以我认为可以不加。

网友CK:
看一下西门子的S7PLC,就知道了,人家都有二极管的

网友CL(2006-07-31):
加是有好处的,延长触点的寿命吗。

网友CM:
要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CN:
效果不是很理想,使用无极瓷片小电容更好

网友CM:
晶体管驱动继电器一定要加!
继电器触点驱动直流线圈加是没有坏处的.
所以说,还是加上为好!

网友CO:
请教!怎么选型,这很重要,不染会很危险。短路就不好了吗!
无极瓷片不用说,续流极性怎么接?
我是个没什么文化,又没什么经验的电工,不懂我就想问,大家不要见笑啊?
我们搞电的,不得有一点儿马虎

网友CM:
1N4004,参数耐压400V电流1A.
反向连接,阴极接正电源,阳极接负电源.

网友CP:
那个二极管是继续流用的 ,一般要加的,dc24左右的用IN4001就可以了 ,这样当线圈或者电磁阀短路的 时候不容易烧坏继电器.

网友CQ:
加!有的中间继电器内藏续流二极管,注意正负极

网友CR:
用什么形号谢谢回复

网友CS:
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CT(2006-09-09):
引用 网友O:
我所见到的机器电路中,好像从来没有看到加了二极管的,这个好处可能是有的,既然大家
都没有加过,我也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了。
应该是国产的设备都没有,进口的都有的吧!着就是国产和进口的差别!

网友CU(2006-10-11):
加了對PLC有好處,我每次都加了

网友CV:
多此一举

网友CW:
最好加,保护触点

网友CW:
同意17楼!

网友CX:
严格要求的话,所有的电感类都有加此类的,只不过交流电路用的是阻容类器件,直流就用续流二极管,国外的都是这样的.

网友CY:
我也觉得要加,这对元器件有好处

网友CZ(2006-12-05):
小弟总结一下:加比不加好,要分清楚电源给谁供电,线圈是直流还是交流,动作释放时间快慢,触点所接负载.....
 学以致用  亲力亲为

网友DA:
[建议]
ytkir uku7 fu ug ygk kiygkm

网友DB:
当然要加,我有一次看见一 同事没有加二极管而是加了一套阻容吸收装置,并且还真的很好用。你也可以试一下。

网友DC(2007-01-21):
应该加,最好是加上。而且一定不要搞错极性,否则会损坏设备的。

网友DD(2007-07-17):
加肯定好多了,不过我们使用时很少加

网友DE:
哎,那么简单的题目还回了那么多页,到第二页基本上就有人解答的很彻底了

网友DF:
为什么我见到的是并联在触点上,二极管的负极接在电源正级,二级管的正级接在线圈与触点的接点。说是保护触点

网友DG:
我用的是FP0-C32T,一直都没有加续六流二极管,也没出现什么问题呀

网友DH:
应该加上一个,反正我设计的机床都加上了.效果不错

网友DI(2007-08-18):
直流供电加了还是好,前一段我用一个普通的时间继电器,用了两个并联中间继电器触点去控制供电,通断大概2秒一次,没几天就把触点烧坏了,后加一个续流二极管用了几个星期了都没问题。

网友DJ(2007-12-02):
加N4007二极管是起续流作用,能保护继电器触点,当继电器断开时触点产生的"打火",它能吸收.

网友DK(2008-01-19):
    n4007为何并联在电路中?

网友DL(2008-03-28):
在线圈两端并联一个二极管是很有必要的。
这样可以预防自感电势对线路的损害

网友DM:
加上对保护模块有好处 ,  不过在实际工作中很少有加的 ,而且很多24V继电器上本身就有一个发光二极管已经起到了保护作用。

网友DN(2008-06-08):
应该加续流二极管,尤其是直流输出模块,以面反电动势击穿光敏三极管而损坏模块。

网友DO:
在PLC输出电路中,有加的,有不加的,加了好!

网友DP:
应该加,故障少了,维修没了,老板暗中咪咪笑,结果能预料,
应该减,事情少了,空闲多了,要减员减薪增效,伙计双脚跳。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Q:
公司有的设备是这样的
但多数没有

网友DR:
直流的加二极管
交流的加 阻容

网友DR:
直流加二极管
交流加 租 容

网友DS(2008-07-16):
必须加,否则触点易坏。俺试过!

网友DT(2008-09-19):
应该加在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