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15):
请问高手,我用VB做跟PLC通讯程序,请问界面切换时,跟plc的通讯程序怎样处理,才不会使两个界面产生影响,以至产生错误。两个界面都用定时器定时读plc dm区数据。

网友A:
是两个画面同时打开?还是关闭一个打开另一个?

楼主:
是关闭一个,打开另一个,谢谢指教。

楼主:
有那位高手知道,求救!!!

网友B:
你程序结构有问题,建议去看看组态软件的相关资料,或请教相关专家。

网友A:
先创建一个MDI父画面,把你所用的两个画面设为子画面(两个画面的属性MDIchild均设为True)
在父画面做通信程序,子画面读取......
当否?请指示......

  我是初学VB,做一个时间读取程序是可以的,所以想了上面的方法,请专家指教......

网友C:
在一个form里处理通讯。
定义全局变量,其他Form直接取变量值。

网友D:
FORM1里读取所有的数据,然后FORM2,FORM3中分别调用FORM1中的数据
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E:
自己搞一个实时数据库吧,由主程序循环读,需要写时中断一下,OK!不过具体可能要好长时间搞,想当年我也搞了30天才酸可以使用,主保佑你吧。

网友F:
我是VB初学者,请问form之间的数据调用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是VB初学者,请问form之间的数据调用应该怎么实现?

在Module里定义全局变量即可。

网友G:
楼上说的有理,作全局变量。
画面用可见或不可见切换

楼主:
如果在一个画面里做的话,扫描周期会很长,实时性很差,不是好的办法,非常感谢高手的指教。

网友H:
晕!
先去学习以下VB的数据库结构吧!
呵呵……再来看你的PLC控制!
实际上是很好做的!
有空给我EMAIL就是了!
我教你就是了!
不过要等我工程之后哦……luojunjie@hotmail.com

网友I:
用friend函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在一个画面里做的话,扫描周期会很长,实时性很差,不是好的办法,非常感谢高手的指教。

用FLAG来控制读写时机。
各个窗体增加FLAG,进入时置位,退出时复位。
在主窗体视FLAG进行读写操作。
祝你早日完成程序!

网友J:
用VB编PLC是常用的编程语言吗,我是以前看到过用VB编自动化方面的程序我才
开始学的,希望那位有点经验的可以指点指点,我会感之不尽的,

楼主:
非常感谢高手的指点,小弟不才,万望给个例子,感激不尽!!!

网友K(2005-04-29):
我也在做这个实验-请问诸位“如何解决vb与plc之间的速度匹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