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15):
请教各位,在VB中想对针对BOOL的正跳沿(由0到1)的变化(触发一个事件),及对BOOL的负跳沿(由1到0)的变化(触发一个事件),如何来进行处理!

网友A:
你想處理什麼?

楼主:
我想把这个程序处理做为报警的信息信息处理事件。当位的变化而显示一个报警信息。

近来一直在学习VB数据库,看了一资料,没有发现与工控有关的信息,对查询、分类会好一些,但是我想用在工控的数据库,主要在自动记录,生成资料。请教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请教楼上的兄台是否有一些网上资源能给我提供一些,万分感谢了!

网友B:
1.OFFSET變化量大時,不好控制!用數值加延遲檢知會好些.當然;輸出的警報訊行請與檢知互鎖..不然會亂七八糟.
2.資料庫部份,我認為去看一看現成的組態軟體是否會好些?可能不好找!對不起!!

网友C:
可以用TIMER来采集信号,然后处理(警报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