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15):
各位大侠,现有一铁丝裁断机,用编码器来进行传感,用计数器来进行计数,计数器带预设功能,当到
达一设定值时,计数器给一个信号裁断马达对铁丝进行裁断。
问题是裁出来的铁丝有两种不同的长度,上下相差几公分,我该怎么办?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A:
控制方式?

网友B:
不会吧,上下铁丝位置是怎样的

网友C:
按理说,这种方法是可行的。
不知你的问题出在哪里:是编码器采的信号不准?频率过低?输送铁丝的电机运行不平稳?计数器计数频率过低?

网友D:
应该是制动方面的原因,不知你是用什么制动的,你能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E:
可以从机械和电气两个问题来考虑,如果是电气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电机方面,比如有没有带刹车制动或减速箱?转速是否太快?
第二、编码器是否质量问题?比如漏脉冲或频率太高。
第三、计数器是否最高接收频率没设定好或者计数器本身接收频率不高,国产的一般只有几K
本司主要代理日本内密控编码器和韩国计数器,计数器最高接收频率为10K,两段设定值方便
提前减速。编码器质量可靠价格合理,常备大量现货。欢迎来电索取资料!
联系人:徐沛喜先生 联系电话:13570316852 网站:www.gzlink.com/autonics
E-mail:autonics@avl.com.cn

网友F:
是否只有兩種相同長度?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问题解决了,以前我们用的是油压马达,计数器不能对马达进行两段控制,
现在把计数器改成两段控制,第一段信号输出时就对马达进行刹车,第二段再
进行裁段,可以减少惯性所带来的误差。

网友G(2006-01-18):
拉线式编码器设计原理:

  本产品是由一组拉线式弹簧机构结合旋转型编码器或电位器瑞而成,主要应用于直线位移,长度载切,张力控制,液位高低,速度控制等相关性自动控制量测。

产品特性:

  机械空间太小或量测行程太长不易安装光学尺及旋转编码器处所,适合长度行程量测分辨率要求介于1-0。1MM之自动化机构,可直接搭配空油压缸,滑台或其它直线运动机构联结,使用本产品可缩小安装空间及机构成本约30%安装直线偏角公差容许大(+/-2~~3度)

适用相关产品业别或机器名称:

 速度控制 ---塑料射出成型机,铝挤型压出机
 张力控制----橡胶压出厚薄控制,电缆压出控制
 位移长度----XY工作台,空油压机构,本工机长度裁切,棒材送料机送料控制,大型金属物料(如龙门刨床)或石材裁切加工,雷达或天文台位移角度控制,锅炉炉心精密微量位移控制,绘图机位移量测。
 高度量测—水库闸门开度控制,液位高低量测,钻孔加工机盲孔深度控制,物体高度或吊车高度控制。
 用这个好,拉出多长线,就是你要的长度,而且精度,行程你都可选,有做建材的客户就是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