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16):
我今日在用三棱编程软件编FX2N系列的一台PLC编制梯形图时,用到一些主控指令,但不知如何用编程软件来绘制主控指令的梯形图。若能得到高人的指点,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和别有指令编程一样,如:
ld m10
mc no m100
ld m8000
out yo
mcr no
end
按照上面的指令一条条输入试一下就知道了......
母线上的M100开点是自动加上的,不用你输入......

网友B:
不错,里面的M10触头是看不见的。

网友C(2007-04-28):
那怎么从PLC外部接线圈看出需要不需要主控指令呢?

网友D:
GXDEV监控时就能看到左边母线上的M点了

网友E:
如2楼程序例所示,只要输入指令mc no m100就行了,不用特别去输入“主控”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