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16):
最近在学习三菱公司fo0s系列的plc。学习中断指令的时候遇到下面问题。中断申请源发出中断申请请求以后,plc进入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本来以为中断程序只执行一次。编了如下程序进行验证,没想到结果让人弄不明白。程序如下:
0   EI
1   LD  X1
2   PLS M10
4   LD  M10
5   ADD K1 D0 D0
12  FEND
13  I101
14  LD M8000
15  ADD K1 D1 D1
22  IRET
23  END
每次接通X1则D0内的数据加1,而D1内的数据则有时加2、有时加3、有时又加4?请问水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接通有抖动

网友B:
这些指令还是用脉冲好。

网友C(2005-11-24):
把LD  X1改为:LDP X1试试

网友D(2008-11-12):
把LD M8000改为LD M8002就可以了。因为M8000是常开a 接点。

网友E:
把LD M8000改成LDP M8000,应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