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16):
请问有没有测量范围350-400mm,精度0.01mm的传感器(包括视觉传感器)
renshengwuhui@21cn.com   不胜感激!!!!!!!

网友A(2006-06-16):
静磁栅位移传感器:

   位移检测技术是工业自动控制领域不可缺少的传感环节之一,位移检测技术产品是工业传感器产品门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先进工业化国家在位移传感器产品方面投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至于形成了覆盖面很大的国外品牌,而中国在这一领域还十分落后。
    武汉市驰栅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消化吸收国外磁位移传感技术的先进理念,独辟蹊径,成功注册了磁位移传感器国家专利,据此开发了静磁栅位移传感技术产品。该产品模仿游标卡尺差分刻度测微原理,运用稀土磁性元件和线性磁敏感阵列检测位移,由于该检测机理悬浮无接触,稳定性高,线性好,两年来,已经在冶金机械,建筑机械,工程机械,水利机械,起重机械,运输机械上装备数百套长期运行。

产品参数:
 ┣测量范围:0.01-2000米
 ┣分辨率:1mm
 ┣准确度:±1mm
 ┣全程线性度:≤0.01%
 ┣输出形式:4-20mA、1-5V、RS485、SSI等
 ┣环境温度:-40℃~+100℃
 ┣防护等级:最高IP69(水下)
 ┣抗震动:全向振幅±3mm,5~200Hz
 ┣抗冲击:全向50g,1次/分钟
 ┣信号传输:≤1200米
 ┣尺源间隙:0~40mm
 ┗工作电压:DC15v~DC24v  ≤200mA

产品简略特点:
 ┣非接触式测量,使用寿命长
 ┣高稳定性、高可靠性
 ┣多种信号输出方式选择
 ┣具有反向极性保护功能
 ┣防雷击、防射频干扰、防静电
 ┣抗恶劣环境,安装方便,免维护
 ┗位移量绝对型输出,不怕掉电

产品细述特点:
①、抗恶劣环境
   柔性电子硅胶封灌,高强度铝合金管材全密封,具有极高的抗恶劣环境性能,可在高粉尘,高污染,高振动,高湿度和水下环境中使用
②、使用寿命长
   静磁栅源和静磁栅尺之间以无接触的悬浮方式工作,悬浮间隙最高可达40毫米,无任何机械磨损,使用寿命长,确保长时间无故障运行
③、安装维护方便
   静磁栅源和静磁栅尺之间的相对安装姿态(偏移,侧移,倾斜)有较高的宽容度,安装维护非常方便
④、直接绝对型测量
   “空间栅片”有非常固定的编号,真正做到了“绝对编码”。彻底杜绝旋转编码测量方式带来的打滑现象,不存在零点漂移问题,直接指示位移毫米数或旋转角度数,无需换算,不怕掉电,任意定位控制
⑤、多种信号输出方式
   具有多种电气接口方式,能独立实现大多数工业现场对位置显示和控制的要求,也能与工业控制计算机,变频调速器和PLC等协调工作
⑥、自我保护功能
   内部特制防雷击、防射频干扰、防静电、防反接电路模块

测量方式:
①、直线型测量方式:直线型方式使用一根静磁栅尺,一个静磁栅源。静磁栅源在静磁栅尺的长度范围内移动,量程=静磁栅尺的长度减源长度,这里需要特别说明:静磁栅直线型位移传感器其无源“静磁栅源”是安装在活动的物体上。有源“静磁栅尺”固定安装,要求“静磁栅源”与“静磁栅尺”保持1~40mm的间隙。这种测量方式长度受静磁栅尺的限制,最大量程为12米,精度1毫米。一根“静磁栅尺”上可以有多个“静磁栅源”,实现多点检测。
②、长直线型测量方式:长直线型方式使用一根静磁栅尺,多个静磁栅源沿相对运动轴线一字排列安装,静磁栅尺使用接力方式感测位置信号,量程为静磁栅尺的长度与静磁栅源个数的乘积,最大可至2000米。有“段号记忆准绝对值型”和“段号编码绝对型”两个品种。

应用范围:
广泛运用在机械制造,冶金,建材,化工,水利,物流,港口机械等许多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