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16):
我的一个FX1N PLC现在用编程器进不入程序了,我按online就显示comms error,还有就是PLC刚上电的时候接通输入点就会所有的输入输出点都在闪,请各位帮帮忙,谢谢先!!!还有我的PLC才用了两个多月

网友A:
ERROR是否一通电就亮?
可能你PLC的已经坏了!

网友B:
这重现象不常见!

楼主:
ERROR没亮,通电过一段时间又可以用了,不过程序还是进不去,PLC现在一直还在用的

网友C:
在电源灯那边最下面的CPU的灯亮吗?

网友D:
用GPP-WIN3.0去看錯誤碼是多少!
或是手持編程也可讀到錯誤訊息,再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电源灯那边最下面的CPU的灯亮吗?
手持编程进不了程序也可以看吗?我选择online时就会显示commms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