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16):
我手下一台西门子440系列变频器在常时间(约十几小时)不运行后,每次启动总不行,只要拉掉变频器电源后,就能正常运转。每次如此,苦不堪言,还望各位高手出手相救!
   变频器功率为5.5Kw,由S7-400通过以太网控制。变频器电源一直是不停的。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上有问题呢

楼主:
设置上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我只要拉闸后,再送电后就可以了,其它不需要做什么,西门子公司派人来修其它东西时,我顺便问过,回答是,“说不清+不可思议!”
     有哪路高手愿助小弟一臂之力!

网友B:
它能显示故鄣码。看不出来吗

网友C:
通讯控制吗?
是不是脉冲封锁了,程序中按先发停止控制字再启动的顺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