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17):
现有S5-PLC ,操作站为COROS LS/B-41, 如何升级到 WINCC?

楼主:
是否无人会升级?

网友A:
可以,我就升过.当时是把通讯卡都换掉了.上下位机的都换了.反正只要新的wincc能支持就好.具体的型号因为好久以前做的,现在记不太清楚了,不过wincc 程序还有,我要看看才知道.肯定是容易升级的.

网友A:
下位机通讯卡可能不用换,关键看能否和pc机通讯卡5611之类的板卡通讯成功.

楼主:
非常感谢,能否具体点,或将当年的系统介绍一下
yc.wang@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