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17):
我们单位生产上用的Wincc5.0监控画面中原来一直很正常,可最近突然掉电造成归档的历史曲线却显示不出来了,只能显示当前的实时曲线,只要一切换画面再回来就没了!!!

急急急。请高手帮忙呀

网友A:
在归档的一处,可以选择历史数据存储的条数,默认的是500 or 1000,你把它改大一些,就好了.还有数据是可以无限的存下去的,只要你的硬盘足够大,数据是存在一个*rt.db文件下,你可以在wincc项目目录下找到,数据越多,文件越大.

网友A:
有什么wincc问题,基本上我多可以回答,可以直接发mail,
zjcbug@dhu.edu.cn,免费交流我的一点经验

网友B:
WINCC可能在突然掉电时,损坏了历史文件,需要重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