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17):
各位大哥大姐,我用西门子s7-300,我想实现在仅仅在设备上电的时候各个动作的复位,我该如何得到PLC的第一个扫描周期信号啊,用它来控制复位!
     小第刚刚入门,请帮帮忙!

网友A:
西门子的OB100是初始化组织块,上电的第一个周期先执行OB100里面的程序(只执行一次),然后在执行OB1里面的主程序,你可以初始化程序写在OB100里面就ok了

楼主:
谢谢 hfwhappy !我又学会了一个技巧!
我以前不知道这,为了实现这个功能,我用了一个计时器,在开机的时候通过一个延时断,让开机后的前0.5秒让一个触点通,而这个触点在此后一直断开,通过此触点来实现初始化!
呵呵

网友A:
互相帮助!嗬嗬!
你的方法也不错哦!嗬嗬!

网友B(2004-10-15):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OB100是初始化组织块,上电的第一个周期先执行OB100里面的程序(只执行一次),然后在执行OB1里面的主程序,你可以初始化程序写在OB100里面就ok了

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