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18):
PLC 能用来做安防系统的控制吗?会不会存在什么缺陷?

楼主:
各位前辈,本人是新手,能解释一下什么情况下安防系统会用到PLC,用PLC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安防系统一般都有现成的,但如果要随意组合用PLC比较方便,价钱也差不多。

网友B:
用PLC有点奢侈啊,要是被偷了,多心疼啊

楼主:
这倒也是!

网友C:
可以用淘汰的PLC或改造换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