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18):
面临220t/hCFB燃烧调整的自动控制设计的难题,哪位老兄帮忙,谢了

网友A:
燃烧调整的自动控制有特别的东西,说详细点。

楼主:
[求助]
汉奸?
主要是主汽压力的自动控制(9.2MPa)

网友B:
燃烧系统主要采用双平衡PID算法,在很多的控制系统书上都有详细的控制方案。在电厂的仪表工手册里也有很多提到的。

网友A:
你是燃油还是燃煤炭的,要达到什么样的控制要求?另外就是预算是多少?否则也没办法给你提供参考。
 我们曾经搞过燃油系统控制。

网友C:
用过模糊控制吗?

网友D:
抓住主要因素,还有就算各参数之间的藕合问题。

网友E:
PLC、DCS都可以实现的,温度、流量、压力很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