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19):
我知道FX2N-80M能与个人PC直接相连,用SC-09电缆就可以
  可是我现在手头只有FX2-80M,它也能与个人PC直接相连吗?能的话要用什么方法呢?不然的话,我只有用编程器敲进去了!
  FX2N系列和FX2系列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啊?
  还有,在哪有下FX2系列的用户手册,或硬件使用手册?还是早已绝版了?
  恳请各位大虾不吝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FX2-80M也可以用SC-09与个人PC直接相连!
  FX2N PLC用的是8针的接口,FX2 PLC用的是25针的接口!
  FX2N系列PLC是FX2系列的升级版本,FX2系列早就停产了!
  FX2的程度可直接输入到FX2N的PLC内!
  升级后主要区别:FX2程度容量2K,FX2N程度容量8K!
  执行速度:FX2N PLC比FX2快4~6倍!
  fx2n新加了一些功能指令!体积相对小一些!

楼主:
3m 的sc-09 这个电缆好贵啊 ,要五六百吧,我的 老师不会给我买啊!!!!

网友B:
为什么要买3M的呢!市场上多的要命。

网友A:
不用那么贵,200元就够了!

楼主:
200吗?市场上很多吗?真的假的?
我江南大学的,在无锡,请问大虾们有知道在哪买吗?
要是能到150的话,我的导师说不定就会动心了:)

网友C:
听一个朋友说,在市场上花三块钱买过SC--09,而且也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0吗?市场上很多吗?真的假的?
我江南大学的,在无锡,请问大虾们有知道在哪买吗?
要是能到150的话,我的导师说不定就会动心了:)

广州我知道有卖一百八十左右的,不知你想不想?
唉,你随便找一个三菱代理都可以买到的......

网友D:
我才买了一条40元,看来一定是假的了。

网友E:
三菱的可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