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FX2N编程

楼主(2004-04-19):
请教各位高手,我最近编程使用四则运算,比较触点(比如:LD=  D0  K1)比较多、我想知道这样用可靠性这样?
多谢!

网友A:
你认为不可靠性在哪?

网友B:
可靠性不好的话三菱公司就不可能设计这些指令!

楼主:
我认为不可靠在数据由于外部的干扰而改变.因为我在运行中有过两次不该发生的事发生.而产生的这个误动作就与数据有关.

网友C:
觀察入微..^^
用單一bit觸發mov 數值去比對ch,機率就小多了!

网友A:
外部干扰和PLC的指令本身应该没有关系,你不妨从抗干扰的方面去考虑。

楼主:
有道理!我也同意数据的改变与PLC的指令无关,在使用上我尽量用了P指令.对于抗干扰也只能防范,不能绝对避免. 如果不涉及到数据,用通用的位元件,也许就可靠许多.

网友D:
LD=这个指令本身没有问题,对于变化值较快的元件,本身由于扫描周期的影响,响应不及时就可能错过了,改良的方法时高速运用或可能存在较快变化数值时不用此指令改用高速比较,低频数值处理可设置一个比较区段,或使用LD>\LD<A指令再脉冲置位即可,对此以前我也碰到过,按此改良后效果OK!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