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19):
在故障及初始化方面怎么个做法?比如状态的保存,当PLC掉电或电源没电时,当上电后,状态不变等等方面是如何做的呢?谢谢

网友A:
用笔记本电脑编辑

网友A:
用笔记本电脑编程,做好备份!

网友B:
编程时选用带掉电保护的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吗。三菱的FX_2N就有这样的中间继电器。